关于ABB机器人,求助

楼主(2015-02-06):
我们公司(在青岛)有两台ABB的机器人,最近气温比较低,早上开机运行速度必须非常低(30%的速度),速度高一点就会报警,运行到中午才能100%速度运行。谁给解释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们公司在日照,我们有9台FANUC的机器人,都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我们公司的FANUC机器人也没有这种情况,只是ABB的这样。。。。
我问过ABB的人,他们说他们公司的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前几天速度提升的很快,从昨天开始就忽然变慢了

网友B:
通过你的描述环境因素排除,是伺服驱动吗,可能伺服驱动器有问题,换一台试一下

网友C:
这是ABB的关节油脂在冬季凝固,高速启动机器会有私服阻力报警。这在北方是正常的,一开始启动时要低速运行。

网友D:
冬季天气冷的原因

网友E:
看看报警代码是什么?如果是过流,之类的,有可能是机器人的润滑脂凝固了,或者是长时间没有更换润滑油脂,(我们是每年一次)

网友F(2015-10-22):
我们项目在哈尔滨都没事哎,得咨询在售后
cre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