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LINE 700IE 编程求助

楼主(2015-02-06):
大家好,我现在用SMART LINE 700IE 编程,在画面中有个IO域需要显示PLC的值,值的范围是1.00-200.00,但触摸屏的格式样式中没有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我还需要在哪里设置,如果不是应刻如何触决,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整形数据移位

网友B:
数据格式项里面设成999.99就是代表小数点前三位,小数点后三位,假如你是要能屏设置PLC里面的数据,还有限制其能设置的范围时,那就得在变量里面设置上下限值就行了,如果只是显示就不用设置了。

楼主:
谢谢,这两位朋友的帮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