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中加200站点怎么组态

楼主(2015-02-06):
西门子300中加200站点怎么组态,想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你期望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呢?
如果是DP的话,你在dP网络中组态EM277就可以了。
Good Luck~

楼主:
是PROFIBUS通讯,不用在里面插入200站点吗,附件为我组态的截图,不知对不对,还望楼上的兄弟指点下,谢谢

网友B:
如图,点选拖到DP的那条线上,要是在条目下找不到EM277,那就是需要添加EM277的GSD文件.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样组态的
但编译时总提示:此处不能插入模块,只能放置DP从站
不知为什么请高手指点,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B:
你是要放至要交换的数据量吧,你点选要交换的字数后,到处都放着试试,鼠标箭头变成+号就证明放对了,人是活的嘛,这里不能放,那就放别的地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