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旋钮问题,请帮助

楼主(2015-02-06):
发那科系统的数控车床操作面板上的“主轴速度调整”旋钮是和哪个接口连接的,求指教?

楼主:
没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A:
它本身是接在机床操作面板上的,机床操作面板就是个I/O模块96/64点输入输出。信号是和主单元I/O LINK的JDIA串行接口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