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又来叨扰各位大神了

楼主(2015-02-06):
我现在有一台机器已经有PLC了,但是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拿不到他的信号,所以加了一个PLC,现在要用原有PLC上装的一个传感器的信号,由于电位问题,我就使用了一个继电器,13,14接在传感器的信号线上,然后灵位两端接在加装的PLC的输入端,相当于一个开关。理论上是传感器一有信号,继电器接通,没信号继电器断开。但是,现在是加装的PLC的输入的那个端口的灯一直闪,一直跳动,像有杂波干扰一样的。

网友A:
PLC都加了你还差一个传感器吗?把它搞的复杂了。

网友B:
你的继电器1)线圈电压是DC24V还是AC220?(建议用DC24v的),2)线圈正负极要分清,传感器信号最好用屏蔽线,3)还有接地线是否有安装
独自漂泊

楼主:
唉,公司刚好差距离传感器啊,剩下那些都是对射的,麻烦死了……
我到时回去看看是不是继电器线圈正负极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