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6):
客户说转换成Q系列的 少了好多 程序。

楼主:
写的时候上传失败了 [upload=1]
附件: 新建文件夹.rar (130 K) 下载次数:173

网友A:
应该是少了CC-LINK的配置程序...Q的用软件组态就行...
  • 下载积分:+2(袁康冬)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少了CC-LINK的配置程序...Q的用软件组态就行...
    软件组态里面设置吗还是

网友B:
    要设置一些东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设置一些东西的吧。

    在编程软件设置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