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YO S-10M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5-02-06):
请问:KOYO S-10M是什么东东?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A:
搞过一次光洋的PLC,楼主的图不全,不知道是不是光洋的PLC

楼主:
是正面的全图,只是上部有一个RJ11的接口。因为正面有读、写和运行按键。是不是PLC程序的读写器?

楼主(2015-04-11):
好久没人告知是什么东东,今天再发3张照片,有用过和知道的高人告知,在此多谢了!

网友B:
光洋尽量不要搞,否则它的指令和其它品牌指令要搞混乱的。好像价格也不见怎么便宜。

网友C:
光洋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