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继电器用)RC吸收回路的参数选择

楼主(2015-02-06):
有高手懂这方面的知识吗,求指导
常熟崴立

网友A:
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PLC的官方硬件说明手册里都有,而且说的很详细。

网友B:
一般24V的继电器,我们通常时反接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C:
要分交直流直流并二极管分正负.交流并RC.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