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6):
今天见到一个设备,两轴定位,没有原点,限位传感器,

师傅们看看,讨论下他是怎么确定原点,进而建立坐标系的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伺服是绝对值的呗,开机就读取电机位置

网友B:
拍得够清晰哟 手机不错

网友C:
这种结构挺新颖的,就是不知道运行时手臂稳不稳呢?

网友D:
这个结构真的不错!两伺服同方向左右,异方向上下 。是使用绝对位置,并在伺服控制器中使用软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是绝对值的呗,开机就读取电机位置

二楼有一张他们用的伺服型号,我查了下,用的是TTL增量式编码器带通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真的不错!两伺服同方向左右,异方向上下 。是使用绝对位置,并在伺服控制器中使用软限位。

我查了下他们的伺服,是TTL增量式编码器带通讯,不知道是怎么确定原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他们的伺服,是TTL增量式编码器带通讯,不知道是怎么确定原点的

看伺服驱动器型号说明,绝对编码有两种方式,一种真绝对编码器,位置是编码器直接给出的。另一种是假绝对编码,编码器还是用增量式的编码器,但伺服驱动器上运算后将位置保存在掉电保持的存储器中,这种伺服驱动器通常需要装电池。如三菱的大部分伺服驱动器就是这种方式的。

网友E:
就算不是绝对编码也可以通过将编码器信号引入PLC,而不需原点来控制的。就是做原点时,你指定个位置是原点,后面所有运算位置都基于这个点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