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问题求教

楼主(2015-02-06):
本人现在想用台达伺服电机实现角度控制,伺服驱动器设定为位置模式,编码器位数为17位,设置电子齿轮比为128,即想让PLC发1024个脉冲,电机走一圈,电机后面接减速器,减速比为70,问题是当脉冲周期为20微妙时PLC发7290个脉冲减速器的轴转30度,而当PLC发的脉冲周期为200微妙时,同样让减速器的轴转30度,可是需要的脉冲数为3641,实在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给予解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脉冲发完后,电机要延迟一段时间才能转到相应的角度。

网友A:
首先算一下1024*70=71680个脉冲360度。计算30度就是5973.333个脉冲。可能是脉冲输出有干扰。

网友B:
不对吧 电子齿轮128是1250个脉冲一圈,还有就是脉冲频率,20微妙时PLC发7290个脉冲不太可能吧,你算算这样要360K的速度,一般PLC都是100到200K。

网友C:
不是有专门的脉冲控制旋转的指令吗

网友D:
看看伺服驱动器参数,加减速时间,我看是滞留脉冲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