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图 献丑了大神们

楼主(2015-02-06):
ASCII通信

网友A(2015-03-26):
连接数据线怎么做?程序上传能不能上传?

网友B:
程序能不上传学习一下!!
学习促进!

网友C:
你好 版主
是怎么做ASC2通讯设置的?
我现在用台达的屏连条码枪,扫的条码显示在触摸屏上的数据框里了,但是没有保存在寄存器里是为何?

网友D:
楼主,把你的程序共享好吗
独自漂泊

网友E:
温控仪连接触摸屏,有创意,请问有什莫实际用途,温控仪本身就显示数值,再接一屏远传?

网友F:
搂住是使用modbus协议的吧,仪表的地址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G(2015-07-14):
楼主还搞的这么神秘,其实就用MODBUS 通讯对应仪表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Modbus RTU通讯,仪表地址怎么对应?也就是温控仪的地址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