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初次接触触摸屏,手上有一威纶MT506MV的触摸屏,用软件上传里面的程序到电脑,编辑后编译再下载到触摸屏,却出现“通信超时”或“校验错误”。这是什么原因?我搞不定啊。难道这论坛没人帮得上忙吗?心塞!!!

网友A:
换个软件版本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软件版本试试

我现在用的是EB500_2.7.4版本啊。难道用高一级的?还是低一级的?

楼主:
回复:ytzidonghua      刚试了2.6.1的版本,还是校验错误和通信超时。

楼主:
这论坛竟然没人可以回答吗?很是失望啊。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是不是干扰!  把其他用电先关掉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干扰!  把其他用电先关掉

旁边有个打印机,那如果这样,是不是要把这触摸屏移开一定距离?
小侯

网友C:
1、你有用對傳輸線嗎
2、我沒記錯的話這是用RS-232傳輸的,你的電腦若是沒有RS-232的接口,那使用的USB轉RS-232的轉接線有正確驅動嗎
3、照你所寫的你應該有下載下來編輯,那應該以上都是沒問題那有沒有可能是你上傳到人機的設定有問題

這種傳輸失敗,不是線的問題就是設定的問題,若不是在馬達旁或是傳輸線有跨過大電流的線路應該不會有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有用對傳輸線嗎
2、我沒記錯的話這是用RS-232傳輸的,你的電腦若是沒有RS-232的接口,那使用的USB轉RS-232的轉接線有正確驅動嗎
3、照你所寫的你應該有下載下來編輯,那應該以上都是沒問題那有沒有可能是你上傳到人機的設定有問題

這種傳輸失敗,不是線的問題就是設定的問題,若不是在馬達旁或是傳輸線有跨過大電流的線路應該不會有干擾

我能上传数据到电脑啊,然后修改了编译再下载到人机就出现校验错误。我把旁边的打印机、音箱的电源都关了,现在离人机最机近的电源只有24V那个电源了。刚试了还是校验错误。我是用RS-232转USB的线下载的。如图:

楼主:
回复小候:
如图,这样的设置对不对?如果不对,应该是怎样?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前买的USB232数据线只能上传不能下载,现在重新买了条数据线,搞掂!!!不用劳烦那些所谓的大神们了,这论坛也就这样,还以为可以互相学习,去比你们的工资吧。感谢那些回复我的人。数据线如图:

网友D:
换个带串口的笔记本试一试

网友E:
考虑下载线的问题,我同一个程序下载到威纶通MT6070,一条线显示无法下载字体,一条线下载无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