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早些年,我们这里有一座中频炼铁厂,发生过一次令人不解的事.在中频电源前的主开关柜中,分出来几路小的负载开关,其中有一个是为溶化的铁水炉倒铁水用的,负载电机好像是1.0KW三相.正反转,此开关下端有一段10几米的2.5 电缆盘在一起,然后又接了一个25A 的三相闸刀开关,再下就是接触器正反转部分.原来一切正常,后来就发生了这个25A闸刀开关爆炸的事,不是总爆,没有规律,因是频繁起停,但总是在启动瞬间爆炸,电弧喷出1米多远,闸刀粉碎熔融,非常可怕.换新,换大开关都是如此,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其上级开关什么的都正常.再后来厂子黄了.此事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

网友A:
电缆盘在一起本身就是会产生一个“涡流”,你把它摊开或者裁断,(有次我一位电工那一卷2芯线接一个插座,通完点丢在那边,一会线就“冒烟了”
独自漂泊

网友B:
有可能是换向接触器短路!

网友C:
我认为这是正、反转交流接触器没能互锁。电机1KW,启动电流一般不超过10A。25A的闸刀开关,熔丝断时,分断电流应超过150A。闸刀爆炸,说明瞬间电流很大。而正、反转交流接触器同时吸合时,瞬间电流会很大。熔丝断时,不能分断此电流,闸刀就爆炸了。

楼主:
关于接触器互锁这么低级的错误大家不用考虑,即使是,大刀闸150A的,用几安培的保险,他照爆不误,而且其他所有都没问题,包括电缆,还有主柜里的为此供电的DZ60   D10 的3P开关都不跳

网友D:
一楼:
电缆盘在一起本身就是会产生一个“涡流”,你把它摊开或者裁断,(有次我一位电工那一卷2芯线接一个插座,通完点丢在那边,一会线就“冒烟了”
俩芯一 进一出,涡流会很小吧。
盼望高手解答

网友E:
我认为,还是启动瞬间,有相间380v短路

网友F:
根据你的描述闸刀工作在高温环境。很可能是高温使开关绝缘碳化内部相间短路所至。

网友G:
可能和正反转切换时间短有关系吧

楼主:
有些事很诡异,150A的刀闸炸的粉碎,上端10A的开关稳如泰山,2.5的电缆也无恙,令人费解.我还有一个经历.有兴趣看一看令我泪奔的漏保,这些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近些年来弄不明白的两件事.大伙研究研究,替我解惑,或许是咱的学问太低,解释不了.

网友H:
可能是正、反转接触器没有接互锁或者是刀闸内部短路引起短路

网友I:
导电粉尘引起的相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C:
闸刀爆炸后,停电了码?小空开未跳,上级的大空开跳了没?如果除了爆炸,而没有停电,我们找不到原因。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胶木的闸刀依靠烧断熔丝分断电流,当电流超过胶木的闸刀的分断能力的时候,就会发生相间电弧短路,这就是你说的爆炸。小空开不跳,是它分断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J:
电线盘在一起的原因会比较大,我以前就有试过电缆盘在一起,通电的。3*6mm的电缆,通电的时候电缆飞起来,然后散掉了,建议楼主不要盘线了,多余的剪掉吧。

网友K:
是什麽样的闸刀开关?注意开关的选型,选耐压高点的。比如:塑料外壳式的空开。因为是中频电炉,会产生谐波脉冲,脉冲峰值会高达上千伏。

网友L:
电缆圈在一起,电感变大,会在闸刀形成很高的感应电压,击穿空气,造成相间短路

网友M:
闸刀开关发生过短路故障或多次发生熔丝熔断后应当报废,本身的灭弧性能就差,再加上瓷体金属化胶盖碳化及导电性粉尘影响造成灭弧性能下降,在发生故障时炸开关很常见的。

网友N:
相间短路或是对地短路,中频炼铁炉附近的导电灰尘非常厉害的,有时候都能看见接线端子上的电弧

网友O:
楼主叙述的太笼统,用排除法,先将多余的线去掉,再将闸刀换成断路器,用钳流表量一下启动电流

网友P:
没有了现场,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