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去年6月份时碰到一件事令人不解.有一台双电源柜,主开关是400A的3相4P的漏电保护器,只是记得很高级,有液晶显示器,带通讯的那种,品牌型号没在意,开关下端负载都是消防风机,这台开关带了大约有十几台电机,最大的是15KW 的电机,在启停所带风机时,或全部风机都运行后,只要其中一台11KW 的一启动就跳闸,单独启动也跳,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主开关的事吧.查吧,换电机控制箱,换控制箱到电机的10方线,换电机,折腾了两三天,还是那样.期间也拿了一个漏保单独为此电机供电就不跳闸,按理说故障很明了,主开关误跳,那其余电机咋就不跳呢.再说甲方也不认同是主开关的事.怎么办吧,换一套主开关甲方不干,也不认,你说是咱的问题就差烧香拜佛.给我弄得无计可施.哎,认了吧.故障没排除.白忙乎3天,也不好意思提钱的事.因不着急用这些设备,此事也就放在那不了了之.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直到10月份又去这个地方,问起主管电工是如何解决的,答曰,换的主漏保.当时我就泪奔了.要是你,你是什么心情哪.肯定就像电影甲方乙方里的那个大老板自愿到穷地方受苦后盼望合同结束回到高尔夫球场打球的那种心情吧.    TMD.
关键是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实际上你已找到原因,只不过缺乏胆量,当时对甲方讲明,更换主开关后故障不能排除,更换的主开关就拆下付款带走,估计你就和现在不一样了。“.期间也拿了一个漏保单独为此电机供电就不跳闸,”再扩大一下,单独为其他的电机供电也不会跳闸。你没有换主漏保,没有修好,别人换了,就修好了,你就不需想别的了。就当交学费了

楼主:
大伙说说为什么其它电机不跳,只此一个,所有换新都不行,后来怀疑零地短路,没问题.如果是各位,有没有勇气换这个一万来块的开关

网友B:
主开关漏保整定值不合适。电缆太长.... 等等原因
单独开关漏保供电不跳并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C:
你主开关漏电电流是多大?你的单独的漏电电流又是多大?漏电一般整定值也就是个范围,比如说30MA,指示说大于30MA肯定会跳,没有说20MA不跳。现在民用的漏电开始推荐10ma。所以说你可以用漏电更小的去试

楼主:
仔细看一下我的经历,我总是以为没有满意的解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