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PLC与NS12通讯问题
liguangfu

楼主(2015-02-07):
CP1H PLC可以与NS12触摸屏链接吗,怎样设置,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A:
都设为:Host Link协议,波特率,及通信格式都为一致

网友B:
这应该比较简单的。都是欧姆龙的。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liguangfu

楼主:
谢谢楼上帮助,NS12触摸屏串口A通讯设置只有NT LINK(1:1)与NT LINK(1:N)两种设置, 而CP1H里没有这两种设置,连接后无通讯,不知怎麽办。
CP1H PLC与NS12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