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PNP与NPN转换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15-02-07):
现在需要将NPN跟PNP电路进行互转,要求假如接入PNP的话,输出为NPN,输入NPN的话,输出为PNP。但是小弟不懂,所以希望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A:
可以借助小型继电器动作进行PNP或者NPN输入和输出转换完成
独自漂泊

楼主:
怎么转换法?我刚接触PLC这块,好多都不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转换法?我刚接触PLC这块,好多都不懂的
比如光电是NPN型的,输出是负极,PNP型输出是正极,那就利用他们输出去控制小型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切换输入或者输出
独自漂泊

网友B:
用小继电器做中间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C:
说通俗一点,NPN就是输出的信号与输入是相反的,给高信号,输出为低,给低信号,输出为高.PNP与此相反.详细的找一本晶体三极管的书看一看

网友D:
一个电阻搞定

网友E:
我觉得,用MR型的,由com1开始原来是接0V的都改成+24V,反之原来接+24V的改成0V就好了吧

网友F:
用电阻上拉或下拉电平

网友G:
8楼兄弟 给个详解呗

网友H:
利用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即可以实现,不过他们的触点方式换成常闭的

网友I:
3楼赞1个

网友J:
利用上下拉电阻,PLC点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