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判断输出点是否正常 只用万用表

楼主(2015-02-07):
刚入行不久
今天遇到个欧姆龙的plc
程序有输出时 显示灯会亮
但后来 发现其实这个输出点是坏的
请问 这种情况下只有万用表 怎么快速判断这个输出点到底坏没?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测量输出电压及com公共点的电压,若com点电压正常,输出点没有电压就说明内部继电器输出点故障
下载积分:+1(cai004)
独自漂泊

网友B:
COM与Y点同继电器输出一样,正常输出即为开关闭合

网友C:
个人认为测量输出点和公共端的电阻为最简便的办法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