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威纶屏TK6070iP,通讯设置如图,PLC为FP-X C38AT,通讯线接线如威纶HMI-PLC连接手册所示,怎么与PLC就通讯不上呢?了解的大侠指教下,是否TK系列屏与FPX、FPX0接线方式有所不同呢? [attachment=132152] [attachment=132153]

网友A:
你的连线对吗
不对的话是不可能通讯成功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是不是PLC没有设置啊,PLC也要设置通讯协议,接口类型的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的连线不对,下面是TK6070iP接线方式。
    [attachment=132160]
  •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D:
    主要检测你的连接线有没有焊接正确,你那个图是PLC的端口,插头的pin针布局刚好与它反过来,这点容易搞错。
    用最新版本的触摸屏程序,下载程序的时候将软体一起下载。
  • 下载积分:+4(seallyzoo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检测你的连接线有没有焊接正确,你那个图是PLC的端口,插头的pin针布局刚好与它反过来,这点容易搞错。
    用最新版本的触摸屏程序,下载程序的时候将软体一起下载。

    是插针后面的端子排列图,焊线正确,EB8000版本是V4.65.10,2013.12.05更新版,屏的程序是别人的,难道要最新版本下载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