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冷却油如何去除

楼主(2015-02-08):
日前小弟做了一台冲压端子在线CCD检测,试机的时候都是用干燥的端子,但是到客户现场之后,冲压机上用了一种乳白色的冷却油,这个油有一定的粘性,导致打光出来端子的实际边缘受到很大影响。试过用气吹,时间长了机台上存水严重,基本和没吹没什么区别了。用热风,由于冲压速度快,根本来不及风干。哪位有过类似的经验,指点一二

网友A:
试试用火烤!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先用气吹,在热风吹干,还不容易氧化

网友C:
压缩空气经过冷干机,先去除压缩空气里面的水分,然后压缩空气再经过干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