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8):
传送带上有信号触发时计数器当前值加一定数值做目标值,目标值到达中断输出并动作。要求一秒50次,连续检测也就是不间断触发改目标值并中断,用什么牌子plc能满足速度要求。大师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做过类似案例的请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大多数PLC都可以....西门子200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PLC都可以....西门子200最方便....
问了西门子的技术说1秒五十次扫描跟不上。

网友A:
应该行.....226
  • 下载积分:+1(薛立军)

网友B:
    松下的plc有高速计数功能置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plc有高速计数功能置位输出
    主要是扫描周期要短,执行的指令周期尽量小。国产的20次每秒还行。

网友A:
    今天有空就为楼主做了个实验......用S7224XP的....1秒可以达到100次完成没问题....附上程序
    TITLE=程序注释      *****I0.3<------>Q0.1,I0.2<--------->Q0.0,I0.4<---------->Q0.2
    BEGIN
    Network 1
    LD     SM0.1
    LD     M0.0
    ED
    OLD
    CALL   SBR0
    Network 2
    LD     M0.0
    EU
    CALL   SBR1
    Network 3
    LD     SM0.0
    MOVD   HC5, VD10
    MOVD   HC4, VD14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初始化:SBR0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HDEF   4, 0
    HDEF   5, 0
    ATCH   INT0, 4
    ENI
    MOVB   0, SMB67
    PLS    0
    MOVB   0, SMB77
    PLS    1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END_SUBROUTINE_BLOCK
    SUBROUTINE_BLOCK 起动:SBR1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CALL   SBR2
    CALL   SBR4
    CALL   SBR3
    END_SUBROUTINE_BLOCK
    SUBROUTINE_BLOCK 配置HSC4:SBR2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B   2#11111100, SMB147
    MOVD   0, SMD148
    MOVD   0, SMD152
    HSC    4
    END_SUBROUTINE_BLOCK
    SUBROUTINE_BLOCK 配置PTO:SBR3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LD     SM0.0
    MOVB   2#10001101, SMB67
    MOVW   20, SMW68
    MOVD   100, SMD72
    PLS    0
    Network 2
    LD     SM0.0
    MOVB   2#10000101, SMB77
    MOVW   20, SMW78
    MOVD   500000, SMD82
    PLS    1
    Network 3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END_SUBROUTINE_BLOCK
    SUBROUTINE_BLOCK 配置HSC5:SBR4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LD     SM0.0
    MOVB   2#11111000, SMB157
    MOVD   0, SMD158
    MOVD   100, SMD162
    HSC    5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END_SUBROUTINE_BLOCK
    INTERRUPT_BLOCK 输入中断:INT0
    TITLE=中断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D   HC4, VD0
    +D     +300, VD0
    MOVB   2#10100000, SMB147
    MOVD   VD0, SMD152
    ATCH   INT1, 29
    HSC    4
    DTCH   4
    RI     Q0.2, 1
    END_INTERRUPT_BLOCK
    INTERRUPT_BLOCK 计数中断:INT1
    TITLE=中断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CALL   SBR2
    SI     Q0.2, 1
    ATCH   INT0, 4
    DTCH   29
    END_INTERRUPT_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