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8):
[attachment=132163] [attachment=132164] [attachment=132165] [attachment=132166]

一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都是XP的系统,软件也都是SP4的,台式机用以太网线连接smart700 ie的触摸屏,就可以下载程序,为什么这个笔记本却连不上呢?程序下载不进去。触摸屏肯定是没问题了,另一台电脑传程序没问题,这个电脑为什么就不行呢,哪里的问题呢,触摸屏的IP地址是192.168.0.2,电脑的地址是192.168.0.20..都是同一号段,地址应该没问题。触摸屏设置也没有问题。。电脑那个地方不好呢??
下面是我设置和ping 192.168.0.2的结果,大家看看哪里的事?

网友A:
笔记本你看看无线网是否也开通了,触摸屏可能默认识别的网卡是无线网络哟,最好传的时候把无线禁用了!

网友B:
192.168.0.2跟192.1688.0.20是两个IP吧。。。

网友B:
撸主另外,你要触摸屏重新上电,开机的时候弹出的第一个画面里面选中START然后进去配置以太网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