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plc里面有注释 但是用 GX Works2读取没有 有什么好办法能读取注释

楼主(2015-02-08):
1 这两是什么指令 大神们 [= D1762 K1 ] [ <>D1751 K0 ]
2 plc里面有注释 但是用 GX Works2读取没有 有什么好办法能读取注释
3 3UPLC 走以太网通讯 本子ID和路由器ID是一个网段 就是读不出来
小侯

网友A:
[= D1762 K1 ] D1762等於 1時ON
[ <>D1751 K0 ] D1751不等於0時ON
PLC走網路通訊那你PLC的IP有設定嗎

网友B:
比软指令,基础没打牢

网友C:
1楼说的对呀。

网友D:
1,PLC里没下注释
2,软件通讯连接设置里没有更改为以太网,或者没有写ip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E(2015-06-03):
读取方式不对啊

网友F:
上传的时候选择注释

网友G:
有没有在GX Works2软件的视图菜单选择“注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