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9):
WIN7 64安装不能用啊,有教怎样安装的吗?系统不兼容

网友A:
至少要安裝8.98C這個版本的,或者是安裝至少GX WORKS2 1.62Q版本的

网友B:
都能安装且正常使用,你的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C:
直接安装GX works吧。我也是一样的情况。

引用楼主233708757于2015-02-09 10:45发表的 GX Developer v8.86问题。 :
WIN7 64安装不能用啊,有教怎样安装的吗?系统不兼容

网友D:
          可以安装使用的,

网友E:
版本太低了?

网友F:
把WIN7安装32位的即可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