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9):
s7200 224xp编了个MAP库程序用于送料机,pto脉冲输出,见附件。在下经验不足,使用中发生问题,就是每次断电再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能运行,但是把程序重新下载一遍后就可以工作,请高手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看了,要是有电路图更好了解!

楼主:
谢谢关注,外电路只是接了几个传感器,按钮和线圈,再就是连接伺服驱动器。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出在程序上,因为我当时试过把其它所有非脉冲相关的语句都去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B:
限位开关用法有问题

网友C:
系统块断电保持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块断电保持没有设置好

拜托说的具体点!!我尝试过多重方法,都不好用

网友C:
系统块 断电数注保持 字节偏移量里面是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块 断电数注保持 字节偏移量里面是0 。。。。。。。。。。。。

谢谢!我偏移量和单元数目都做过很多试验,全都从0开始试过,从1开始也试过,单元数设为最大试过,也试过设为1000,都不好用。
另: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将CPU开关扳至停止位置后在运行是乜有问题的,但是一断外电源就不行,并且重新下载程序时,只需要下载3个块中的任意一个都能恢复工作。
总不会是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D:
直觉是停电保持区有逻辑上的错误,在线监控一下应该能找到问题根源。也可将停电保持区全部清零后断电再上电看问题能不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