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读出,西门子CPU315-2DP中的程序,

楼主(2015-02-09):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才能够多出西门子CPU315-2DP的PLC程序,CPU315连了一个TP270 10寸的触屏,还有几个远程站,我先用电脑进行了组态,
连接的时候,一直显示 Unable to reach the moudle CPU 315-2DP via the online interface.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或者是我的操作方法不对?请求各位大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新建一个空项目或打开step7时,点击“PLC”可访问节点,显示可连接的cpu,确定。这样硬件组态和用户程序就可以上载。
如果报通讯错误,可以在设置PG/PC接口属性性选择通讯参数。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但是好像没有看到显示可访问的节点,也没有显示可以连接的CPU呀?建立空项目时需要输入IP地址吗?还望大师进一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