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在特定速度时,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5-02-09):
客户要求机器要多档位速度,然后我做了10档位速度,10档速度中只有第四档位的速度,伺服会定位不准,调了刚性也解决不了。
想问下各位前辈之前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这会不会也与plc或者程序有关啊??

网友A:
机构问题
秋风送叶

网友B:
十档只有一个档不准,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C:
什么伺服,连接软件看看,有无共振。共振会影响机械结构

网友D(2015-04-26):
木有遇到过
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