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触摸屏控制多台PLC问题

楼主(2015-02-09):
我想知道一个触摸屏怎样与三台CP1H PLC通讯 ( 其中这三台PLC我已经用了485通讯控制了九个伺服电机 )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做 能给点大概的步骤或资料吗 谢谢了

网友A:
不能同时吧,用继电器把通讯线转吧。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同时吧,用继电器把通讯线转吧。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也想学习 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我啊

网友C:
相当于巡检仪的功能

网友D:
把三台组网。一个屏幕控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建立全站链接就可以额了

网友F:
1.如果屏有多个 端口:每个PLC分一个;
2.如果屏有以太网口:PLC通信模块用CIF41+交换机;
3.以RS485/422协议通信,PLC单元号分别改为1、2、3。

网友G(2015-07-23):
485不是可以1:n吗

网友H:
我知道威纶触摸屏可以控制多台PLC,走485.

网友I:
用EtherNet/IP 组网通讯,PLC之间用PC LINK全键接方式读取共享数据 即可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