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侯

楼主(2015-02-10):
客戶因設備要到國外50hZ
頻率跟台灣不同(60hz)
所以使用了變頻器當模擬電源
但現在有一台增加了 PLC 作控制
當 380v60hz 轉成 50hz 後經過一個變壓器 380/200v
透過保險絲到,PLC,及計數器
計數器據說通電後燒掉
Plc則冒白煙
煩請有這方面經驗的兄弟能否解說一下
肥仔米

网友A:
變頻器當模擬電源,你真牛
牛的是客戶,當初變頻器帶動的只是馬達跟繼電器或電磁開關,誰知道他會接 plc

网友B:
变频器当模拟电源没有试过,但是你可以先测一下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一步步排除问题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波形!
  • 下载积分:+2(小侯) 真诚感谢!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标准正炫波,,你通过示波器看看波形再说吧
  • 下载积分:+1(小侯) 真诚感谢!

网友E:
    正常情况下,大部分设备不用区分50HZ和60HZ,电机类转速50HZ和60HZ相比会慢一些,需要确认电机转速是符合要求,大部分同样可以运行。
  • 下载积分:+1(小侯)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F:
    变频器低频输出时电压是超过电网电压的

网友G:
    接法有問題
    應該是變壓器380V/220V---->變頻器60HZ/50HZ--->運轉設備
                                            |---->控制元件

    如此當變頻器變化時,不至於影響控制元件。
  • 下载积分:+1(小侯) 真诚感谢!

网友H:
    这样的情况最好控制全部用24v,老外都是怎么做的,基本不用220,v,不然你不到现场很难说的清楚问题,可能性有很多。
  • 下载积分:+1(小侯) 真诚感谢!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I:
    变频器当模拟电源第一次听说

网友J:
    引用楼主小侯于2015-02-10 08:49发表的 變頻器當模擬電源時計數器及 PLC冒煙 :
    客戶因設備要到國外50hZ
    頻率跟台灣不同(60hz)
    所以使用了變頻器當模擬電源
    但現在有一台增加了 PLC 作控制
    當 380v60hz 轉成 50hz 後經過一個變壓器 380/200v

    一般市售變頻器非正旋玻輸出 只能使用在感抗或電阻性負載上
    現在一般市售PLC或記數器或儀表為混合性負載 那一般儀表不是50/60HZ共用居多?
    一般變頻器當變相器使用 要注意負載 容量選定
    您用的變壓器是隔離或其他形式都沒用的
    那是一個電工必須要有的基本專業
  • 下载积分:+2(小侯) 真诚感谢!

网友K:
    使用变频器作模拟电源,输出来的电压质量不符合PLC/计数器所要求的范围,导致损坏

网友L:
变频器有几千hz的载频,对于电容就是直通,会严重发热,烧坏东西的。
下载积分:+2(小侯) 真诚感谢!

网友M:
电源50赫兹60赫兹对变频器与pic没多大问题,用变频器当电源会有问题。
下载积分:+2(小侯) 真诚感谢!

网友N: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O:
看来俺们的思路要转变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