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I指令,来做手动正反转,电机不反转

楼主(2015-02-10):
最近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用DDRVI指令来做正反转,监控目前脉冲数,明明在减少的情况下,电机没有反转,头疼。看PLC上的LED灯,也是正确的,就觉得很奇怪。希望有心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发程序来看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程序来看看才知道
不知道怎么联系你呢,可以留个邮箱吗?

网友B:
这是绝对指令还是相对指令?

网友C:
DDRVI是相对,DDRVA是绝对。

网友D:
看驱动器设置对不对

网友E:
PLC确定不是山寨的吗??

网友F:
plc有輸出,看驱动器有沒有收到脈波,大概是接線的問題...

网友G:
有可能是驱动器的方向信号接线有问题。

网友H:
PLC上设置的脉冲数大于驱动细分数能实现的最快速度电机也是不转的

网友I:
PLC和驱动器的方向信号接线有问题

网友J:
驱动参数设置确定没问题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常熟工控

网友K:
方向信号线有没有搞错

网友L:
首先脉冲发送方式是否正确,如采用位置+方向。伺服驱动器要设置,如正确。监控伺服驱动器输入脉冲状态,如正确,检查电子马达比是否合适。另外如果电机有减速器看看是否速比太大,有时会因为速比缘故需要发很多脉冲输出轴才会明显转动位置。

网友M:
路过,啥都没有。

网友N:
不能反转用ZRN指令看转不转如果不转就是你接线有问题,如果反转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O:
驱动器的连线是一方面,另外驱动器也可以设置成单向运动的

网友P:
驱动器参数默认的是正反脉冲串,应该改成脉冲加方向!

网友Q:
看看程序吧!相对好做呀

网友R:
估计你驱动器没有设置正反转吧?哈哈。猜测你是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