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欧姆龙PLC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不上!

楼主(2015-02-10):
欧姆龙CP1H使用的串口1
触摸屏与欧姆龙232脚位焊接为 2对2 3对3 5对9 PLC端4、5 短接!

网友A:
我也做过这样的通讯也没成功,只是我那PLC型号是CPM2C。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plc 模式设为 hostlink,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已经通讯成功!模式设置为 hostlink,使用串口1时, PLC上4拔码开关一定要OFF的状态!

网友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