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80MR和威纶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5-02-10):
用三菱FX3U-80MR的PLC带两个威纶TK6100的屏,为什么第二个屏与PLC的FX3U-485-BD不能通信?

网友A:
如果你两个威纶的屏内容一样,两个屏之间可以做主-从屏通讯

网友B:
连线,通讯参数都对了。没有别的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检查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