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A和DRVI 怎么控制方向?

楼主(2015-02-10):
比如说LD M1 OUT DRVA K10000 K1000 Y000 Y002 ,Y2怎么控制?大侠给详细解答下!

网友A:
SET Y2正转,RST Y2反转。不改Y2 K10000 是正,K-10000是反。手册上都有,认真看下就回明白,望采纳~
下载积分:+1(凯涛123)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上是DRVI的正反方向,如果是绝对定位指令drva,设脉冲数为10000,电机先按10000脉冲正转,再设为0时,电机返回0处,此时电机反转。

网友C:
绝对定位指令 LD M1 OUT DRVA K10000 K1000 Y000 Y002 正转10000个脉冲
LD M1 OUT DRVA K-10000 K1000 Y000 Y002 反转10000个脉冲
相对定位指令 LD M1 OUT DRVI K10000 K1000 Y000 Y002 正转10000个脉冲
LD M1 OUT DRVI K-10000 K1000 Y000 Y002 反转10000个脉冲

网友D(2015-03-12):
有很多指令,方向是包含在指令里面了。不用特别去执行。
相对定位情况下,数值是正数,就向正方向走,数值是负数,就向负方向走。
速度定位情况下,根据速度值的正负
绝对定位下,根据当前位置和指令位置的差距。
如果还不明白,可能要实际的PLC和伺服连接起来,多运行几次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