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问题求助?

楼主(2015-02-11):
图片中“主轴速度调整“旋钮和系统控制器的那个接口连接的?
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
求助呀,求助呀!

网友A:
你是那个版本的啊,系统分FOiA,B,C,D等好几种了,接口位置不同的啊,有从I/O模块接口接,有从串行接口I/O LINK的JD1A接的。请你描述在具体些

楼主:
是发那科oi-TD的系统!
求指教!

网友B:
自己看下电气原理图。

楼主:
没有呀,有咱就看了。在机台上找线也不好找,太多

网友A:
看了你拍的图片,右边那个就是个外置I/O单元,CB104-CB107,4路输入输出.可能是和它接的,但你还要确定一下还有没有操作面板用I/O单元啊。像电路板一样的东西,上面有JD1A、JD1B等接口。有的话就不好确定具体接那个了。挨那个近接那个可能信大吧。你的主轴调整那儿坏了,可以调梯形图看I/O状态看有没有信号输出啊。固定G信号是G30的变化

楼主:
谢谢你热情的回答,没有操作面板I/O单元了。查看线路是直接连到后面电控柜里面的,这是宝鸡的车床,在手动的情况下主轴不会转,用m03代码是正常的

网友A:
应该就接在外置I/O单元了。我给你提供几个关键信号地址,你调下梯形图通过电路往前推,先确定下手动正反转按钮等的X的地址,看I/O状态啊。主轴正传G70.5反转G70.4主轴停止G29.6主轴速度倍率G30这些地址都在系统固定的。 还有啊会不会你的工作方式模式选得对吗?

楼主:
多谢多谢!在手动模式下主轴正反转是有信号输出,正反转按钮上的灯也亮表明有输出,就是主轴不会动,我就怀疑是那“主轴转速调整“
旋钮线路有问题,苦于找不出是那根线。

网友A:
你说M03指令主轴正常,而手动就不转。而“主轴转速调整“旋钮应该是公用功能把。M03指令也可以改变速度的啊。你应该调整下思路啊。你可以通过主轴监控子画面看输入输出信号都有什么来诊断下。按系统键在找到SP.MON查看。在问下这个故障怎么发生的。在什么状态出现的

楼主:
第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莫名奇妙的就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主轴转速调整“旋钮只有在打到手动模式下,在按下操作面板上的主轴正转或反转按钮,才能起到速度调整的作用。别的模式下这个旋钮是没作用的。明天我到主轴监控子画面看看去,谢谢这位老大哥不厌其烦的讲解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估计这个电位器直接和变频器连接的。

网友C:
直接查主轴动作相关G呀

楼主:
没有变频器的,是伺服放大器控制的。

楼主:
这个控制输出信号是什么意思,大侠们详细的给我讲一讲被

网友A:
SST主轴速度零信号 SDT主轴速度检测信号 SAR主轴速度到达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