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 PLC的脉冲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5-02-11):
我要控制个步进电机,选用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步进电机的接线方式里有个共阳极需要输入3.3~5V的直流电压,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接线?脉冲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你步进的COM端接24V ,然后方向和脉冲的两根线串上2K电阻,接100.00 100.02 ,100.01 100.03,100.04 100.05,100.06 100.07!
CP1H可以带4轴!
能加下你QQ么?我的QQ号是245923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