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1):
请问台达的PLC如何做N:N网络和两台PLC的并行联接,做法与三菱PLC的方法差不多吗,请高手指教,在此谢过!

楼主:
请教哪位大师来解答一下。再次谢过了!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台达,用汇川。手册里全有,很详细的。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汇川的没用过,汇川的编程方式及指令用法与三菱差不多吗,因为台达的编程方式及指令和三菱差不多,而且价格比三菱也便宜很多,我们考虑设备成本,所以想用台达的。

网友B:
用链接方式,设置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链接方式,设置很简单

请问具体程序怎么做啊,三菱的我做过,台达的通讯没有做过,我想知道主站和从站通讯交换的内部继电器M和数据寄存器D分别是多少啊,具体有什么手册参考呢,谢谢!

楼主:
再次请教大师来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建议用汇川是因为汇川的使用手册里面关于主从通讯还是一比N通讯写得很详细,简直和三菱完全一样,而且那手册只有二百多页,汇川的指令和三菱完全相同。但台达的东西很多,你找起来很麻烦的,也看得一头雾水。当然,你熟悉台达,感觉操作熟悉,还是用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用汇川是因为汇川的使用手册里面关于主从通讯还是一比N通讯写得很详细,简直和三菱完全一样,而且那手册只有二百多页,汇川的指令和三菱完全相同。但台达的东西很多,你找起来很麻烦的,也看得一头雾水。当然,你熟悉台达,感觉操作熟悉,还是用台达。

谢谢建议,可以考虑考虑。

楼主:
还是想用台达的PLC做N:N通讯,请哪位懂台达的大师指点一下迷津啊。谢谢了

网友C:
曾经做过比较简易的2台台达PLC联机,用EH3做主站,EC2做从站,EC系列不支持做主站。直接连接2台PLC的485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做过比较简易的2台台达PLC联机,用EH3做主站,EC2做从站,EC系列不支持做主站。直接连接2台PLC的485接口。

谢谢你的解答,能说得详细点吗,我主要想知道主站与从站之间相互交通讯的内部辅助继电器M和数据寄存器D怎么使用,应该参考哪个资料啊,再次感谢!

网友C:
附件是个简易的程序,主站X导通从站的Y点输出,从站的X点导通,主站的Y点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32359] 附件是个简易的程序,主站X导通从站的Y点输出,从站的X点导通,主站的Y点输出。
真诚感谢你的帮助,资料对我很有用。再请问一下,台达的PLC通讯是不是只用D来交换数据。不能像三菱的那样又有M也有D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