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锁螺丝机PLC与电批信号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5-02-11):
现在在研究自动锁螺丝机,但遇到一个问题,PLC如何确定电批扭矩以及在锁螺丝时已经锁到位或者是滑丝等问题。也就是电批如何将这些问题信号反馈给PLC,在PLC以及电批之间需不需要外接信号转换器之类的。需要的话需要接什么?

网友A:
见过电子厂用的螺丝批,他们有一个校正扭力的装置,达到扭力会有一个反馈信号出来,正转、反转都有信号反馈,引线接到PLC上,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自动螺丝机是那种
是的 只是电批的信号引出点在哪里不太确定 看来要拆一个电批了

网友B:
用带扭距模式的伺服电机控制,检测扭距即可

网友C:
你網上查下,有帶扭力控制的裝置,與電批是配套的,有特定型號,扭力達到設定值就輸出一個信號,具體型號我
不記得了
常熟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