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监控S7200的程序执行的过程

楼主(2015-02-11):
我就是想在S7200运行的时候可以看到程序一步一步执行的过程,请问大家如何实现啊?

网友A:
从软件内就能看到,把软件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不接PLC的话 只能用模拟软件,对的吧

网友C:
200的模拟软件不好用,很简单的可以,难一点的就不行了

网友D:
简单,PLC联机运行时,单击一下PLC软件工具栏里的“程序状态监控”按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