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线问题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楼主(2015-02-11):
还得求助老师们;
我原来的电脑上用的三菱plc软件是FX-GP-WIN-C V3.3 免安装版的,数据线是带rs232串口的,电脑上有这个串口,换了电脑后原来的软件就装不上了,经过版主指点安装了GX WORKS2编辑软件,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新电脑没有rs232串口,上网百度了一下 有的是说需要rs232-USB转换线,还有的说需要usb-plc专用转换线,不知道哪一个对,还是都不对,请知道的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要买你就买一条兼容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FX黄色2代 数据线下载线 支持Win7
独自漂泊

网友B:
找一根USB转串口的线,就可以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网友C:
二代数据线质量不好

网友D:
用USB线或者USB转接器加串口电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一种是直接USB连接PLC(内部已转),一种是USB转COM,COM连接PLC。都能用(需要驱动)

网友F:
用USB-SC09-FX
. =

网友G:
买一条232转USB数据线,再安装驱动程序就OK

网友G:
电脑市场有,好的60一条
plc数据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