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2):
  请教高手们有没有做过长距离定位的,驱动机构是齿轮齿条,用伺服脉冲进行定位,重复定位精度和误差能多大,是否需要多零点?

网友A:
首先齿轮齿条精度高不到那里去!不知道你要的精度是在什么范围?

网友B:
50米,那是3D打印造厂房吧,那精度达到mm级就可以了,齿轮齿条精度完全可以。

网友C:
定位精度与原点多少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齿轮齿条精度高不到那里去!不知道你要的精度是在什么范围?

要求重复定位精度1mm,50米内误差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精度与原点多少是没有关系的,

加原点其实是改变单行程的长度,减少累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米,那是3D打印造厂房吧,那精度达到mm级就可以了,齿轮齿条精度完全可以。

能达到什么精度?

网友D:
重复定位的偏差主要取决于齿轮齿条的加工精度,一般是很小的,与零点的多少没有太大关系。
有用过变频器控制的项目,长度在30米左右,误差5mm也是做得到的。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定义几个标准位置,然后比较,修改目标脉冲数吧。应该是可以的的。

网友F:
看看大侠发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