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自动回原点

楼主(2015-02-12):
伺服电机走完程序后,设置回原点,我之前是用欧姆龙光电开关配合指令ZRN做回归原点用的,出现的问题是启动时会自己在原点还会回原点,我现在想用驱动器中,自动回原点的方法回原点,求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我觉得 在 ZRN 前可以判断下 连接光电开关的那个X接口的信号,如果有信号那就运行 ZRN 此条(跳转到它的下一步)。
小侯

网友B:
不然開機後先前進然後進行原點復歸

网友C:
用DSZR指令,带原点搜索功能。只要在左右极限范围内,不管在原点左边还是右边都自动回原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