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湿度

楼主(2015-02-12):
有没有一种检测湿度的仪表或传感器?什么品牌?价格大概多少?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下。谢谢

网友A:
湿度传感器.....不知道你要的是空气湿度还是土壤湿度的,这两种都有,一般是4-20mA信号输出!!!价格一般在400-600吧,具体不清楚

网友A:
用过邯郸清胜的

楼主:
空气中的湿度。

网友B:
有露点仪,专门检测湿度的,维萨拉,芬兰产的,做锂电池厂家必须要的,不过购买周期很长,价格在1W多吧

网友C:
检测湿度的传感器我知道的有室内型,室外型,和风管型,用的霍尼韦尔的室内型500-600,风管型的要贵点1300左右,都是带温湿度的型号(4-20MA输出)温湿度传感器CHT3W1TLD你可以查这个型号,淘宝就有卖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答。检测室内湿度的,有仪表显示的吗?价格相对有优势的。

网友D:
有一种电子温度表,带湿度显示,一般电子市场都有卖的,直接显示百分之几。

网友E:
实际上你要检测的是相对湿度,不是绝对湿度。相对湿度检测原理很简单,湿度计由两只完全相同的温度计构成.其中一只温度计为干泡温度计,另一只为湿泡温度计。由于湿泡温度计的感温泡包着棉纱,棉纱的下端浸在水中,水的蒸发而使湿泡温度计的温度示数总是低于干泡温度计的温度示数(气温)这一温度差值跟水蒸发快慢(即当时的相对湿度)有关.根据两温度计的读数,从表或曲线上可查出空气的相对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