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源型和漏型

楼主(2015-02-12):
PLC的源型和漏型,有人说西门和三菱的PLC源型和漏型的定义正好相反,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三菱的共阳极为漏型 NPN,共阴极为源型,PNP
西门子的共阳极为源型 NPN,共阴极为漏型!PNP
你觉得是不是反的?

网友B:
不用那么绕。只管看清楚PLC的点是进电流还是出电流。
不用管是输入还是输出。源还是漏。P还是N。一切都不用管。
只需认清:PLC接点是进电流,那就外设是出电流。反之,则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