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侠们个问题

楼主(2015-02-13):
变频器出线端(接电机的线)能引出一根线,做别的接触器线圈的电源线吗?

网友A:
如果外面接个风扇啥的,还是可以的!风风扇也会跟着频率改变转速,但你接个接触器,应该就不行了!

网友B:
不行的,当变频器的频率下降后,电压也会降,接触器会失压断开的

网友C:
绝对不行的

网友D:
不可以,接触器也是有工作频率要求的。

网友E:
不行,出故障会损坏变频器,因小失大

网友F:
啥人都有哈 好玩

网友G:
不能。原因如下:
1、变频器是变频的同时也变压,频率低时,电压也低,接触器就吸合不上甚至发热烧毁;
2、如果取1相或2相接接触器,变频器输出检测到三相电流不平衡会报故障。

网友H:
接个风扇 哈哈哈哈哈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