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3):
大师您好!
        我有个型号为GP37w2的普洛菲斯触摸屏,想用它的数据线连接三菱Fx1N的pLc,以便在机器运行过程中,可以监控pLc,请问要修改触摸屏的哪个参数?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yushengquan于2015-02-13 06:39发表的 普洛菲斯GP37w2连线问题 :
大师您好!
        我有个型号为GP37w2的普洛菲斯触摸屏,想用它的数据线连接三菱Fx1N的pLc,以便在机器运行过程中,可以监控pLc,请问要修改触摸屏的哪个参数?请赐教,谢谢!
  • 下载积分:+2(yushengquan) 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