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过MODBUS通讯读数据怎么触发

楼主(2015-02-13):
各位大大,小弟新手,在做一个S7-200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遇到PLC向变频器写入开机、停机等控制字时可以用按钮产生的高频位进行对EN、FIRST的触发,但对于写入程序、读取实时频率等没有明显按钮的数据如何对EN、FIRST位进行触发?
在线跪等,谢谢。

网友A:
找地址啊,然后用写入指令,或者要读取就读取,我也是刚接触的,我是松下与丹弗斯变频器通讯,用485,好像西门子网上有例子.

楼主:
关键是读取变频器里面的数据的时候MSG模块的EN、FIRST两个位怎么触发。

网友A:
要不,兄弟,你看看这例子,看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B:
西门子200有MODBUS RTU的指令库可以下载,还要读写变频器的参数需要对照变频器的参数地址和MODBUS的协议地址这个需要设置对

网友C:
S7-200 做主站 和变频器的modbus地址对应上去,使用主站向变频器对应的开关机地址写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