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s7-200 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5-02-14):
请教达人
试验一个项目,S7-226通过PORT1联接多台智能仪表,PLC作主机;然后需要联接触摸屏也用485联接Port0,此时PLC作从机HMI作主机,能实现吗,也就是说这台PLC两个通信口一个作主机通信一个作为HMI的从机通信,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谢谢答复。
补充一个问题,如果触摸屏和PLC使用PPI通信,需要买西门子专用的PPI线吗?(触摸屏不是西门家的)

网友B:
不需要,买触摸屏配套的线,也就是西门子200的3和8与触摸屏的485端口连接

网友C(2015-05-09):
这样的工程经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