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4):
QY40P公共点接线方法,公共点是接24V,还是0V,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最好能有这个接线的图纸参考一下,我现在 组装Q系列PLC型号,请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如下所示

Q01UCPU(CPU)     Q35B(主板)  Q16P(电源)   QX40(输入模块)  QY40P(输出模块)  QD75PN(定位模块)

现在出现问题:线路接好后:输入公共点是24V接在18端子上,输出公共点接的是0V,接在17端子上;

送电后,发现输入模块有信号,输出模块却没有信号(当然程序是写进去的)

我个人分析:1,输出模块线路接错;2,是PLC  组装位置按装错误;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都‘工控侠客’了,这问题还解决不了?

网友B: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C:
引用楼主轩行天下于2015-02-14 17:43发表的 QY40P公共点接线方法 :

QY40P公共点接线方法,公共点是接24V,还是0V,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最好能有这个接线的图纸参考一下,我现在 组装Q系列PLC型号,请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如下所示

Q01UCPU(CPU)     Q35B(主板)  Q16P(电源)   QX40(输入模块)  QY40P(输出模块)  QD75PN(定位模块)

  [attachment=132277]

[attachment=132276]
您試試還有您在撰寫局號有設定嗎初始輸出不同 還有您那電源是不是非標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32277]

[attachment=132276]
您試試還有您在撰寫局號有設定嗎初始輸出不同 還有您那電源是不是非標版的

楼主,谢谢你啊?我去实践一下,很感谢你

网友D:
17/18接反了吧?
在路上。。。QQ:1186037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