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打不开程序

楼主(2015-02-14):
[attachment=132271] 如下图:
已经编写好的程序存放在D盘或其他盘以及桌面,但是打开编程软件后就打不开文件。。。。我都卸载重装了两次软件了。哪位好心人能交我啊?
yaanlh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解决了。卸载软件在安装软件是不行的。

楼主:
已经解决好,没有重新装系统,清下注册表,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实现。

网友B:
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C:
当GX DEVELOPR 看到有Project.inf的文件夹时,就会认为它里面有PLC程序。在软件里这个文件夹就会变成绿色。
楼主的电脑很可能是中毒了,大部分文件夹里都有隐藏的Project.inf
所以全部都绿色,而且也打不开。因为真正有PLC程序的那个文件夹的Project.inf也被病毒替换成别的了。

网友D:
版主说的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你要确保你的程序文件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