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个画图软件,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2-15):
[attachment=132278]
前些天帮朋友接线做个小电柜,看了下PLC程序和电气图,在网上下了个软件就能打开图纸,请问各位这个软件用的多吗?有没有相关的教学视频?

网友A:
好像这个没有Eplan的知名度高。 用的人也不少的。 其实简单点的小电柜都直接用CAD就搞定。
旭迈机电

网友B:
这个软件用于机电控制绘图是不错的,起码元件符号库比较完整,如果熟练应用比AotuCAD还要好用。
其实,任何的绘图软件,只要熟练了都是好使的,没有谁好谁差的问题。

网友C:
应该还是CAD用的较多

网友D:
这个软件用的比较少,建议还是学 EPLAN, EPLAN功能强大

网友E:
个人一直用CAXA绘图,这个软件没用过。

网友F:
无论哪种画图软件,熟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