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5):
win7系统装了鸥姆龙编程软件能打开直接在线没有得选择pc串口,只能用usb串号,装了很多个都一样不能用cpm1a系列的plc请问怎么装才能用

网友A:
用支持WIN7系统的USB转串口线。

楼主:
现在可以了,谢谢!

网友B:
你的电脑没有串口,加转接器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